一台金长城1772ED显示器细线干扰问题。

楼主(2009-01-10):
我接到此机时故障为开不起机,经检查为高压包坏(短路),换上一个从旧的金长城1770ED的高压包后一切都正常,就是刚开机时有很细的线条干扰,就这个问题困扰我一个星期,几次想放弃,最终把它给解决了,问题就是电源作怪,而且是开关变压器的问题,我知道此件最不容易坏,没想到它坏了也最难修啊
显示器

网友:
如果是满屏细黑线,那就是电源同步绕组接反了。

网友:
检查场供电线路
检查场供电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