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915原装版,能听到唱歌,麦不能讲话

楼主(2009-01-10):
我有一批同样的915英特尔原装板子,能装系统也能进系统。就是:声音方面的问题可以听得到音乐,但是麦 不好说话,请问个问高手,像这种情况怎么搞,声卡芯片换过不行那个麦克风也调了,也是不行,还有什麽办法能搞好像这种情况,声卡型号是ALC860

网友:
看看接口是不是有问题了?接前置再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
另外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驱动换过了,系统也换过向你说的那个插在前面我也试过都是只能听得到而不能麦克风

网友:
首先要确定声卡是不是realtek芯片的,如果是的话可以参考这里的设置:http://www.supox.cn/support/soft_play.php?id=187

如果是IDT的芯片也是差不多的方法,在控制面板的音量控制里调节音量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你去英特尔官网下个试试,我用过这种主板,,必须是原装驱动才可以,通用的不可以!

网友:
一批也是这样,那应不可能是硬件问题。我有一台华硕P5LD2-SE也是这样,能听到唱歌,麦不能讲话。在管理器没黄色叹号,我用原主板配的主板光盘装了原驱程也是能听到唱歌,麦不能讲话。后来装另家(深度技术)出的版本系统就可以了。再不成就再XP换2000或98。如不同操作系统也这样,那才去想是硬件问题。因一只麦不能讲话,多是软件问题。就算是硬件问题也不易能找出。一般是先软后硬来处理。

网友:
有没有换麦试过.....

网友:
首先要查 “跳线” 。

网友:
具体电路可费劲了。

那么在控制面板呢???

是否开启了麦克风?

网友:
驱动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我遇到好多这种问题,最好用原板上带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