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开机用段时间,就会死机

楼主(2009-01-10):
我的
笔记本
开机用段时间,就会死机,硬关机后,再启动,就黑屏,风扇正常转动,要休息5到6个小时后,再开机又正常,已经排除软件问题,请帮我分析一下什么问题?谢谢!
笔记本

网友:
回复 楼主:
显卡虚焊,加焊或更换显卡芯片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好翔实通病。

网友:
是的,同意,稳定是显卡,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是显卡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2009-04-02):
是显卡的问题。从做BGA吧

网友:
是显卡问题通病了

网友:
显卡 BGA了

网友:
T43好像不是独立显卡吧,好像是集成到北桥上的吧!

网友:
显卡啦 这种机器就容易显卡坏

网友:
应该做显卡,BGA

网友:
t43的显卡可不好做哦

网友:
南桥 显卡一起做 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