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硬盘做了半米的自由落体

楼主(2009-01-10):
是运转时做的,拿起来电路板上有些脏东西,把芯片部分pin脚短接了,现在也无法去除,然后电机就无法转了,请问还有修复可能吗?

现在接USB硬盘盒,上电,它就一直‘嗯嗯,嗯嗯,嗯嗯...’响

HGST Vancouver V HDT725050VLA360 SATA 500G 7200RPM/3Gb

网友:
硬盘最怕摔打,运行中的尤甚
LZ的盘估计头挂了

网友:
我估计是电机轴损坏了.

网友:
lz挺幽默 ,做半米自由落体

网友:
开SF可能还有点希望。我两个刚开完SF后测试完好的硬盘,被LP从1米高的桌上踫到了地上,一个MT金八40G的,尾部出现大量坏道(也就是靠近轴心,摔到后振动最大的地方),SF再开了大约十次才成功,而且还给跑成了30G,另一个MT的PROXIMA的40G,块道并不多,但全盘大量红绿块,查固件没问题后,开了十来次SF后都没成功(因为这种盘也不支持SF时自动减容),决定报废。

网友(2009-02-18):
做半米自由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