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大师...来看看吧.

楼主(2009-01-10):
网线插上去..一直是.小X .. 谁能.教教如何 检测此类故障吗????

一般的网络隔离芯片...都是..123 ..678     ..           9 10 11         ..        14 15 16 ..相通吗..用别的型号的..能代换吗...............................................................

好人们..来看看吧.....

网友:
要先确定你的网卡芯片是什么样的,是软还是硬的。

说说型号吧.

网友:
隔离芯片 13F-39   网卡芯片是..RTL8100CL   应该是.硬网卡吧..   我用.一个.相近的.隔离芯片..装上去..还是不认.网络.....有什么测试方法吗

是东芝.L100 笔记本..   .
后来.拆了..隔离芯片..出现一个奇怪现象..电脑关机后...会.在几分钟..或.十几分钟.后...电脑自动开机...COMS 设置中全关了..什么.唤醒之类的东东...还是会自动开机...................晕死我也...以前不是这样的....

网友:
是东芝.L100 笔记本?
你接的是集器还是交换机还是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