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电源中的管子,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9-01-10):
昨天修了一个HEDY PP350AHD电源中有一个管子标的是
PQNCB0
GKOSC VB
CHN 503
ST
这个是什么管子,网上找不到,高手看一下是什么型号指点一下。
电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来个图片最好。

网友:
你看看 它处在电路中的什么位置!
找一个代替啊。。。管子一般 好代换

网友:
场效应管,开关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