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无法分区格式化

楼主(2009-01-10):
一ST80并口硬盘,能认盘能当从盘用,用MHDD扫无坏道,但是无法格化,用它什么工具都超慢,用个DM起码要2到3分钟才能谈出菜单来,有了单菜单也不能格式化,清过零。请大师们给小弟指点下是那坏了。

网友:
有可能有是固件出问题了,有PC3000的话用它检查一下试试

网友:
这种是硬件坏了还是软件坏了,PC3000具体怎么用,我有PC3000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可能是固件坏或是磁头坏,物理坏道过多

网友:
更换一下PCB板试

网友:
MHDD的ERASE命令试试!

网友:
还是用PC3000查一下,感觉是固件问题。以前一个U6也是这样。

网友:
和我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