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 R60E 通电CPU供电就短路!!

楼主(2009-01-10):
接到本机不通电,拆机看保护隔离电路U64烧糊。换上在测各主要部件无知路。通电后就短路,在测CPU供电电容短路。换后在能电还是短路,场管也换了还是通电就短路,请教。谢谢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DELL D600)也是CPU供电电容老穿,短路,后来查是高端管击穿了,换了就好了,建议楼主查查,然后把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DELL D600)也是CPU供电电容老穿,短路,后来查是高端管击穿了,换了就好了,建议楼主查查,然后把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

高端管有短路了的,我也换了,在测没有短路的了。没有换ADP3207 然后通电还是短路。。。谢谢

网友:
换一下ADP3207啊,它坏的几率很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换个AD3207哦。你是那个啊?

网友:
已修复换3207

由于手头没有ADP3207所以发给别人换的,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09-03-20):
就换个CPU供电就OK了?这么容易:

网友:
我认为是加焊一下3207 就好了 ,以前有碰到过 NC6000 的    HP-V2000 的  CPU供电芯片虚汗 会引起烧下管。    好像是上管有个控制电压 是3207 发出的 但是那个电压没有到上管上 就会烧下管的。

网友:
加焊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