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盘数据恢复!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1-10):
客户拿来一U盘 里面乱码 点击里面东西提示 如图
但里面的东西都是重要的 客户要求留下来。。请高手赐教! 在线等。。。
数据恢复

网友:
用WINPE进入系统看看能不能打开,要不要用FINALDATA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用FINALDATA类似的 软件要想找出来估计困难
先用WINHEX分析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 原因

网友:
都成乱码了,除非是编程高手才有办法复原数据

网友:
我用R-STUDIO找出了部分。 但那些出现错误的文件夹里什么都没有。。。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先格式化再找呢?

网友:
先用WINHEX做个镜像出来!
不要对原盘操作!
这种完全可以恢复到原始的目录结构!
不过需要手动编辑DBR及修复FAT表
有一定的难度!
我大概用了一晚上的时间弄出了点眉目!好复杂的.....

网友:
晕 太复杂了。。。

网友:
高手们 我用WINDOWS自带工具检测磁盘错误然后自动修复, 那些乱码文件名都没了 。。还有上面办法能弄出来吗 ? 都是图片。

网友:
你应该先对原盘做了镜像后再对原盘进行操作,现在扫描后有可能使故障扩大了,原来的情况可以用 winhex进行分析,有可能是DBR和根目录出错了,具体问题要分析了才知道。

网友:
有没有师傅解说的详细些啊,谢谢了

网友:
用磁盘医生Norton Disk Doctor 2006

网友:
哇,,真够复杂的呢

网友(2009-02-18):
我也有过一次,但是恢复出来的图片没有了!不知道图片可以用什么恢复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