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问题在那里

楼主(2009-01-10):
8月份卖给客户一块捷波悍马HA05-GT 的主板  现在故障是前置音频不能用  怀疑是前置音频线的问题  后来换了个还是不行  那位遇到过这种现象 给指点下

网友:
要到控制面板音频选项里设置

网友:
该板的声卡是不是HD声卡芯片的,是的话,前置的用不了,要进入BIOS设置为“AC97”方可使用

网友:
BLOS里面调不成  只能关不能调成AC97的  控制面板也试过了 也不行

网友:
换驱动
测跳线

网友:
能听不能说?设置有问题。音频控制软件哪里有设。QQ语音里也有一些设置介绍。

网友:
学习了,中国主板基地真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