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1S液晶显示器绿灯亮,屏幕无显示问题

楼主(2009-01-10):
AOC171S液晶显示器绿灯亮,屏幕亮3秒左右,熄灭,可以正常开关机,重复开关机后屏幕亮3秒熄灭,驱动板芯片MST8111B用手触摸5分钟感觉有些高热。请高手指点。

网友:
AOC171S液晶显示器绿灯亮

换一个高压板在试试哟  如果还是一样那就看看灯管

网友:
联机灯管能不能点亮呀

网友:
高压部份的故障,换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灯管能点亮。联机能正常显示3S左右,就黑了,指示灯绿色。是驱动板的毛病吗,那个主控芯片。

网友:
大哥能告诉我具体怎么接吗?我是 第一次修显示器

网友:
问题应该出715L1103电源一体板上,电容,高压线圈是关键~~~~~~~~~~~~

网友:
先换高压条``````````

网友:
可能是高压工作区过流保护起来,换通过高压条看看呀

网友A:
指示灯绿色说明显示内容是有的(你用手电筒对着屏幕照还可以隐约看到内容),就是没有背光,查高压方面故障,如楼上所说的:问题应该出715L1103电源一体板上,电容,高压线圈是关键~~~~~~~~~~~~
少走弯路~~~

网友:
反正就两样
NO1:高压条
NO2:灯管

网友:
我买了一个乐华的高压条,该怎么改上去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乐华的高压条中找出三根线    地     十二伏    和开关灯线   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
再不会亮   你就断开   开关灯线   真接接到5伏上试试      再不会亮就只有三个可能了   要不就你接错线   要不就是新的高压板坏   大多 灯管坏了也会亮一下,

网友:
关键是怎么找高压条上的3根线啊。我又开了个帖子。有图片。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绿色说明显示内容是有的(你用手电筒对着屏幕照还可以隐约看到内容),就是没有背光,查高压方面故障,如楼上所说的:问题应该出715L1103电源一体板上,电容,高压线圈是关键~~~~~~~~~~~~
少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