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高压板怎么改通用板??

楼主(2009-01-10):
AOC17液晶 型号LM700 高压板坏,本机代的是3根高压线的高压板,不知道是几个灯管的屏  如果换通用板的话  怎么改线   请高手赐教。

网友:
lz给你说。
俩个红线,一个白线对吧,
这个是双灯的,红线接任意一根,但是白线是必须接的,
可以接一根红线,也可以接两个,
必须要接在一块,
白线是必须的。。

网友:
是不是 把白线接地  剩下2根红线接在两边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