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0):
接修一台三星R18 DY0N的
笔记本
,来的时候是进水的,经过烘干后发现SC452的42脚已熔断,把SC452换新,查CPU CORE已对地短路,断了L500和L501还是短路,接下来就不知要断开那里了,还有6227输出的1.2V也对地短路,也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断开那里?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把北桥取下来看一看

网友:
请问各有那个心片用到这个1.2V的供电呢?

网友:
南桥,北桥都要用到,有点麻烦,两个电路短路极大的可能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