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无法开机

楼主(2009-01-10):
今天有台IBM R61的主板。有呆机3V,5V,1。8V 按电源开关没反应。一定要用手拿镊子或万用表笔触南桥晶振才能开机。南桥晶振与电容已经换过了。请教哪位,这到底是哪的问题呀?
主板

网友:
自己顶下,高手们,在哪呀

网友:
你先把晶振换了再说,不行的话再检查一下休眠开关是不是对地了
[
]

网友:
还不行的话,你看EC的161P有没有电压,如果有你再测EC起没起振,没有起振的话先把EC干掉再说,如果起振,你再测87P有没有高电平,如果没有的话,还是把EC干掉再说,毕竟EC比SB好干一点.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先试下

网友:
南桥晶振已经换了,另外休眠开关没问题。问题依旧,现在试下一步

网友:
呵呵!笔记本搞不懂,但是主板要是有这问题,偶是先用大风筒烤一下南桥看行不,如果不行那就加焊南桥,基本上都搞好了

网友:
呵呵,大风筒有这么牛呀

网友:
我也有个R61无3/5V待机
但键盘开关接口有2。9V,且能通电点亮,但要抱0190错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