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I的BIOS档E9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1-10):
如题,精英P4M900-M7,D0-D1-D2-D3-EB-D4-D5-D6-E9
而且到E9停几秒会自动反复重启
原来这板是烧了内存槽(估计内存插反),不跑码,现在换了内存供电MOS管,测内存VDD2.7是不是高了??
跑码档E9了,请各位指教

网友:
这种情况以前见过应该是BIOS资料丢失,你重新刷一下BIOS看行不

网友:
2.7V不算高,先刷BIOS

网友:
是不是时钟坏了,看看有波形吗

网友:
用AMIFLASH8.79热插拔刷,居然认不出芯片,AFUDOS也不支持
AT49LH004 怎么刷呢?没有编程器

网友:
你用的AFUDOS什么版本?

网友:
刚刚从AMI主页上下的最新版,不向下支持吗?

网友:
主查BIOS和时钟

网友:
说明里写着The target board MUST use AMIBIOS Core 7.xx or AMIBIOS8. Older AMIBIOS systems support the AMIFLASH.COM program.
不知ECS P4M800用的什么BIOS,我热插拔到不是用AMIBIOS的主板刷可以吗???

网友:
用AFU提示BIOS DOES NOT SUPPORT AFU,是什么原因,写保护了会这样吗?还是不支持这芯片,可AMIFLASH也认不出AT49LH004,怎么刷啊??
有ECS P4M800-M7 REV:3.1 的AWARD版BIOS吗,有的朋友发个附件上来。谢谢!

网友:
备份出原BIOS和下载来的BIOS用ULTRAEDIT比较,bootblock部分完全相同,貌似不是BIOS问题
AMI在D这段代码是什么故障
查了一下E9进入了BIOS恢复模式,很可能bootblock是好的,mainblock坏了要开机按ctrl+home用软驱恢复,不过软驱麻烦,软盘易坏,正在找更简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