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听别人忽悠 远离BIOS升级三个误区

楼主(2009-01-10):
误区一:主板BIOS升级之后,可使系统性能得到很大提升!
对于BIOS来说,并不是越新越好。主板厂家对于BIOS的更新,主要用来解决主板极个别兼容性问题,并使之可以支持更多、更新的硬件产品。但对于整机性能的影响却微乎其微!这是笔者做过n次对比后得出的结论。
以下情况请考虑升级自己的BIOS:
● 由于兼容性问题,主板无法正常支持的某一特定部件;
● 主板无法支持用来升级的更高主频或型号的CPU(如把AMD的雷鸟换成Athlon XP)。
BIOS更新过程(图1)

误区二:主板BIOS升级太危险了!
升级BIOS,只要方法得当,胆大心细,并且做好万一失败后的修复准备工作,应该讲还是很简单的。当然,风险肯定存在。对于一般的使用者来说,如果没有特殊原因,还是不要去冒这个险。除非想整个CIH病毒发作后的效果给自己看看……
如果你决定了升级,那么,为了保证你升级的成功,有几件事情你必须注意!
● 很多主板型号相互之间,只有一点点不同,比如:原来磐正的8KTA 和8KTA。就是同一种型号,版本号也要注意,比如:精英的k7A5A就分为1.x、3.x、5.0等几个版本号。一般来说,用官方网站发布的严格符合你主板型号及版本的BIOS文件刷新,这样,成功的可能性会非常大。
● Award和AMI的BIOS都有各自的刷新工具,版本也很多,尽量使用主板厂商推荐的刷新工具。
● 在刷新之前,一定要把自己原来的BIOS文件,刷新BIOS的工具备份好。并且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如一张肯定可以读出的软盘,或者放到硬盘非NTFS文件系统的分区。以便失败后修复。
● 刷新时一定要进入纯DOS状态。不一定要启动软盘进入,用可启动系统的光盘也行。

误区三:主板BIOS升级失败后很难修复!
即使失败了,还有很多种办法可以修复,而且,99%都能让你的主板起死回生。有一点必须事先说明,如果BIOS芯片是焊在主板上,以下方法并不完全适用。
● 直接恢复法

网友:
先备份再刷写,千年不变的真理,

网友:
先备份再刷新,以防万一

网友:
我是菜鸟,不懂,纯支持!

网友:
我有一张BIOS防真卡!

刷BIOS没什么难的,一定要认真对清版本和型号,目前也就只有AWD和PHONIX两种BIOS的板多,两年前我被一家网站的站长骗了,我跟他买了一张万能BIOS防真卡,它可以防真所有除了PCI—E以前的主板BIOS,结果只能防真一部分的主板BIOS,现在好后悔吖!

网友:
现在在XP下也可以刷写BIOS,用winflash

网友(2009-04-12):
操作过程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关键是要找对型号的BIO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