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板715G1558-1-2拔掉功放模块后如何启动

楼主(2009-01-10):
我单位有很多IO DATA  17"液晶显示器,损坏的情况大致相同,使用的电源板是715G1236-2-AS,驱动板是715G1558-1-2,但它还有一块TDA7496L的音频功放通过排插连接在驱动板上,而这块TDA7496L却容易损坏(虽然没有使用),通过查看TDA7496L内部图,它应该和驱动板没有多大的关联,但实际上没有这块功放模块接上或者损坏就不能开机了.所以我想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在去掉这块功放模块后也能够启动驱动板,让液晶显示器正常工作。

附TDA7496L功放模块内部图:

网友:
这样的话可能要重写程序了,改天我去问问看,如果有结果了,我会回帖的

网友:
不会,1236电源板和1558驱动板,我手上一大堆,我们给客户的,都是这样组合,不用插上功放那个板子的,绝对可以,如果不开机的话,另有原因,请查找~~~~~~~~~~~~~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复!但我也有很多这样的板,是经过好与坏的多次替换后得出的结果,并根椐图纸曾对TDA7496L的11和12脚相连的插脚施加低电位,因为正常时测得此两脚为0V,烧坏了一块驱动板。我看网上也有这样的板,可能有点大同小异吧,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今天特地拍了照过来。

网友:
你把板子的焊点面再传一份上来

网友:
焊点面传上来了。

网友:
不插音频板可以的,在下有了解过,是不是音频板坏了,从而导致了主板或是电源板损坏,楼主再查一下啊!

网友:
就是这款,既然能清楚说出是715G1558就不会错的了,换了N次,绝对可以不理会音频板的~~~~~~~~~~~~~~~~

网友:
好吧,我再次用好的,再次用好的,再次用好的,试试,但愿可以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