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疑难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9-01-10):
我把TCLd1100升级BIOS至603版本。重启后就不认键盘了。症状如下:笔记本开机后,按一下键盘,自检停止。无法关机,只能拔电池。如果用外接PS2键盘,一切正常,但是一按笔记本键盘,外接键盘也死。
键盘肯定是好的。有时开机自检时,按键盘,BIOS如果自检完毕,就能按上下键选择操作系统。笔记本键盘就可以正常使用。
之前我给主板换过电容,把电解的都换成固态的了。原来电解是6.3V ,1500微法的,我换成6.3V ,680微法日本化工的固态电容。但是刷回老bios就可以认键盘,但老bios的风扇控制有问题,CPU越热风扇反而不转。前段时间我去外地,没事又刷了一次到606版本,重启后一切正常。大概用了2个月都没有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就好了。可是前天回家后用完关机,第2天再开机就又不认键盘了,症状和以前一样。我又刷回老BIOS,才可以正常使用键盘。
搞不懂究竟是什么问题?键盘肯定正常,键盘控制芯片是华邦的W83L950D,也应该是好的。如果是BIOS问题,为什么2个月都没有问题?难道是换完电容的电压问题?还是外地的电压和家里的不一样?急盼高手解答!!!

老BIOS

606版本bios

网友:
电容容量少太多了吧

网友:
固态电容的容量是电解的2到3倍,所以电容的容量应该不是问题所在。

网友:
很明显的电解电容的优点就是容量大耐压高~考虑你的问题和电容没什么关系吧~我只知道固态的响应时间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风扇控制电路加个反相器吧.这样一来就正常了.

网友:
风扇是由BIOS控制的,而且是控制电源负极。

网友:
查一下换上的电容有无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