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薄显示器请教哈

楼主(2009-01-10):
一台飞利薄17寸LCD型号:170s6fb/93奋斗一上午没修出来...客人送来是三无/拆机量电源次级有电压,电压跳动变,把驱动板和高压板断开,还是跳变。存细查了一下,应该是稳压电路出了问题,此稳压电路彩用了das001(8个脚)和可控硅MCR100-6和光耦分别对12V和5V采样..光耦和MCR100-6代换过了。。das001没有配件,不过打对地阻值好象没坏。。怀疑有可能是周边贴片电容有问题,有修过的朋友说一下哈

网友:
自已顶一下,沉下去了, 版主出来 说一下吗?

网友:
更换反馈电阻,请lz注意

网友:
MCR100-6和光耦分别对12V和5V采样..????????????没见过,431

网友:
查一下反馈电路上面有一个50V或是35V的一个小电容,一般电源抖动的话这个出问题的机会是很大的,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的同故障的飞利浦,把光耦这一路的元件都换完了都还电压很低,没修起哟!!

网友:
修了两天不修出来,最后换了电源高压一体板,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