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换了电容开不了机子

楼主(2009-01-10):
今天一个主板的电容差不多爆了十个,6.3V470微法.还有的是6.3V1000微法的.我是这样换的,从另外的破主板上拆下来的电容换,把470容量的换成1000.把1000的容量换成1500,换好了以后,就不能触发开机.晕死,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换过主板上的电容不开机,后检查电源内也有损坏的电容,更换后正常。不过,你的主板上能爆十几个也太多了点。

网友:
楼主确定你更换电容的时候没有吧其他附近的小元件给弄掉?
很多换电容点不亮的板子 多半是吹洞的时候把附近周围的小元件给搞掉了
楼主再仔细检查看看

网友:
一是可能你旧板上的电容本来也是有问题的,二是你拆电容的时候把旁边的小件弄坏了

网友:
还是原值代换是最好的,另外注意正负.

网友:
我觉得最可能的是,你换电容之前就不通电,现在你就检查开机电路吧......(一般换电容之前我们都会点下板子,先了解下情况三..特别是客户的...)

网友:
主板更换电容最好不要随便加大所换电容的容量,有时会事得其反。但电压值可以加大反而会更安全。

网友:
首先在换之前应该点一下主板,看一下没换之前的状况;
换的电容应该没问题的,换好这后应该用洗板水清洗干净;
还是不开机要看是不是CPU供电高端门的MOS管击穿所致;
还不行就要查其它问题了,按不开机的流程修吧.

网友:
你换电容前有没有确认他能开机
  你换的电容时从旧主板上 拆下来的你确定你拆下来的电容时号的·
    你换电容的时候有没有把PCB板的线搞断还有没有掉元器件

网友:
你还没说主板的牌子呢。
SOLTEK的主板,既爱电容爆,还容易不插显卡不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