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压疑问。

楼主(2009-01-10):
升技is7-V2主板,故障是跑00。复位脚上测有5V电压,PCI-A15脚测得是0伏,AGP-A7脚测得0伏。

请大家来解答一下。

网友:
这问题问的真是不好答啊。没看明白。

网友:
真的很难看懂吗?可能本人表达能力太差了,郁闷。

网友:
是南桥挂了吧

网友(2009-03-22):
3VSB待机电压没有 仔细查查

网友:
看下PCI和南桥的供电管......看是否有电压输出没有就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