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X电源维修时的假负载

楼主(2009-01-10):
请教:ATX电源维修时的假负载用什么元件代替,功率应该选多大合适?12V和5V各用什么?偶找不到啊!

网友:
12V的用 射灯!!有20W 35W 45W 50W的啊!也可以并用啊!5V的就用 电瓶灯的电株啊!也可以并联着用啊!
你不会说这些也找不到吧! 至于用几W 的或并几棵  自己算一下电流就是了!

网友:
12V用射灯是好主意,但5V的用电瓶灯俺不知道是不是汽车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