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怪问题 请教高手

楼主(2009-01-10):
接到客户机R52 不开机 检测后发现系统供电的两个20欧电阻烧断 5V高端管击穿 更换后开机 可是进系统后电源管理报警 伴随屏闪 进BIOS关掉报警 还是屏闪 说明还在报警 同时使用适配器和电池 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掉电 然后不开机 把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拔掉才可以开机 单拔掉一个都不能开机 单使用适配器或者电池供电不掉电 检测充放电管理ADP3806检测正常 请教高手怎么解决 谢谢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要把电池和电源全拔了才能在开机

网友:
先换ADP3806 试试

网友:
电源管理报警 说明在适配器和电池供电之间来回切换 但是检测主供电口没有电压变化 如果说是3806性能不良 那会出现什么症状?这种情况会是3806的问题么 有人说是bios的问题 那位高手可以告诉我啊 谢谢了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坏了!

网友:
电池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