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问题 ~请教高手..

楼主(2009-01-10):
KBL08桥能替代 KBP306G吗???为什么  请多指教

网友:
整流桥  四个二极管DIY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声明,我不是高手。
经过查找资料,代换可以。
理由是KBL08耐压800V4A。KBP306G耐压800V3A。KBL08最大工作电流比KBP306G大。

网友:
我也曾经代换过,我的可以了!你试着代换一下。

网友:
换上了  把功放给烧了....

网友:
通常应该用参数相同或略高于原件的元件替换,当然如果对有经验的老手来说如果能算的出实际的功耗用参数略小的元件也可以.

5楼说的问题 电路上应该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查出来,不然不会再烧,楼主再查查.

网友:
3楼回答没错,故障点不在整流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