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80-tg开机一亮即灭

楼主(2009-01-10):
这机子是我前几天修的当时拿来时也是这个问题拆开后发现有电容鼓包换了后还是一样开机亮一下就黑了。后查来查半天也没查出问题又正常了但是用户刚用了一天就又不行了。今天拿来我查了一下灯管和高压电路还是没找出问题。这机子的高压电路用的是TL494。大家知不知道如何关闭这个TL494集成的高压平衡电路的方法呀。知道的说说谢了

网友:
其实问题很简单,还是电容坏了,就是50V 100uf的那两个,换掉就OK了,电容不是鼓包了,才会坏,不鼓的也会坏..........

网友:
好象是16脚对地吧,这样保护就解除了,不过在下建议楼主,不要这么做,不然灯管的寿命会缩短的。还是修吧!

网友:
看着那根飞线,就严重鄙视

网友:
hehe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做了几次这样的事`但是 没过多久就出了问题```

网友:
50V 100uf电容还了,还是一样

网友:
刷资料又可能好。

网友(2009-02-16):
大家说得明白些好吗,回答的太简单

网友:
这款机电容坏的较多,把后级的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