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800主板问题

楼主(2009-01-10):
各位:
一块翔升P4M800主板
南桥:VIA P4M800
北桥:VIA VT8237R
时钟:ICS CJ460547
IO:ITE 8705F
故障现象:开机不跑码.测各供电测试点,正常.
VCore 1.54 V,但VID 只有0.79V???(正常否???)
内存供电显卡供电等都正常.
(该板被别人判为NB挂.本人怀疑.)

网友:
哪你怎么不用测下NB边上的哪些小电容。看阻值有没有太小滴。。。

网友:
判死刑也得有个理由吧

你现在就当它还是一修,各项电压正常不跑数先刷BIOS试试,不行就I\O。好像这个8237R也喜欢坏哟

网友:
VID 0.79V正常否??
NB背面当然没短的了.

网友(2011-07-27):
我现在有一台跑码只跑到一半就停了,当然不显示,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