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9-01-11):
来自: 黑龙江牡丹江 来自 黑龙江牡丹江
引用 网友A:
一台15寸三星彩显接电视盒显示正常,接电脑黑屏,请高手指点。
根据上述首先考虑主机显卡其次考虑主机刷新率,方法是用一台好的显示器接主机看看是否能点亮,
如果能点亮说明显卡正常,同时看一下主机刷新率,一般有的15寸老显示器不支持75Hz,你可以用
60Hz 刷新率试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