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单用电池不加电

楼主(2009-01-10):
单用电池不加电待机都没有,用外接电源的话能正常开机但是再关机 再开也不加电了3V 5V 都没有,如果是重启的话就没事,头痛了····请教一下各位大哥大姐

网友:
最好的是你先把IC拖一遍锡,然后你插上电池,测一下东芝的电源管理IC57P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的话,看是不是D11开路了.如果电压正常的话,你再测一下放电MOS管的G极是不是低电平,如果是低电平,那就是MOS管坏掉了,如果是高电平,你就要换电源IC试一试了.

网友:
唉  让你点了一下血脉现在大脑总算又转起来了··谢谢你了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关机后再也不加电了呢,必须要切断电源再接入电源才能加得电呢??有待机没有3V 5V输出的

网友:
是复位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