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背面上掉了个东西怎么办啊

楼主(2009-01-10):
前几天我在拨显卡,除尘时!不小心把显卡背面一个叫:SC16的零件给弄掉了,显卡现在还可以用,一切正常!我上传了图,请懂的帮我看看掉了的是什么东西,起什么作用,少了那东西对显卡和电脑有什么影响和危害,显卡还可以用吗?能修好吗!

网友:
主板 上 找个贴片电容 换上就好了!!

网友:
掉的时电容的话要不要都没关系电容可要可不要不影响啊
  如果电话电源管理芯片边上的就一定得要

网友:
如果不换的话,有影响吗!我不会换而且主板上电容下了,主板不就有问题了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那我这显卡掉的电容,是什么电容啊!要不要换啊!谢谢

网友:
贴片电容吧,和旁边的一样的。

网友:
可以用但是供电以后如果碰上电压不稳就容易死寂.

网友:
影响就很难说了,最好是焊上去一个大小一样的。

网友:
SC16吧,贴片电容,不换应该没事

网友:
jackiexp高手是什么意思那??掉件了还可以不用管吗??

网友:
应该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吧,jackiexp版主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元件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没有这个元件会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
是跟旁边一样的贴片电容.你看旁边的SC开头一样的.最好是找一个焊上去.

网友:
可以不管把它 电容 在同一个线上并联了好多 少一个不碍事

网友:
贴片电容,没事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教,因为本人只会玩电脑不会修电脑,听了jackiexp和各位高手的,决定不管它就这样用下去了!谢谢每一位回贴的朋友热心的帮助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