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解密求助

楼主(2009-01-10):
小弟我刚刚接到一台X61本本,由于我编程器坏了,现在不知道怎么破解,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如果有X61的料板你把密码IC换一下试一下

网友:
密码IC是多少啊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因为IBM从T60就开始把BIOS和密码IC分开了,所以刷BIOS 是没用的,要是楼主没有IBM     T6系列专用编程器的话,建议去直接买一个密码IC更换就行了,

网友:
但是现在密码芯片都不知道是什么型号,请大家指教

网友:
有高手知道密码IC是什么样的,发个图上来啊

网友:
密码IC:at8356908

网友:
我听别人说密码是写在PS08里面,我现在在板子上找到了
是不是直接换PS08就可以了啊?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清华同方F5600S解密求助

一台清华同方F5600S的机器,咋解掉开机密码啊、放电试过了。不行,望高手指点一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