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交流一下加焊IO、集成声卡的经验

楼主(2009-01-10):
大家交流一下加焊IO、集成声卡的经验,细脚之间很容易就粘连上锡了,不就短路了吗,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
IO上面有教程,集成小芯片用风枪不就行了~

网友:
加焊用铬铁,风枪难对位

网友:
上够助焊剂、选对焊台头、温度足够热,加焊IO一类的芯片还是比较简单的
当然,新手还是要多多练习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