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装系统

楼主(2009-01-10):
我有个20G硬盘,用MHDD测是好的。
分区,格式化都行,就是装系统装不了,电脑是正常的,
请问是硬盘那里的问题

网友:
你系统盘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
是怎么不能装啊,没有说清楚。

网友:
是装完后进系统就说少了文件

网友:
你是用GHOST的还是安装版的?建议用安装版的装系统。。

网友:
两种都试过了,

网友:
可能系统有隐藏坏道了。

网友:
隐藏坏道,那是什么来的

网友:
用DOS工具箱的DISKFIX修复分区就可以了
好了告诉我!QQ:34512056

网友:
像是有坏道,用清零命令试了吗?

网友:
也有可能你把BIOS里的 防病毒打开了  就进你了系统  说是什么文件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