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e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01-10):
一块华硕的p4p800se 突然出现开机后自动关机现象,拔下COMS电池能开机但只能维持开机半分钟后就关机,按上电池直接开不开机,用万用表两COMS电池座两触点,开机时的电压在1.4-1.7V之间,最高到3V,询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好呢?

网友:
先坐个沙发了,等待高手。。。。。。。。

网友:
没有能解决的嘛?

新诚达 -5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昨晚刚接了快这样的主板开机跑13显示器不亮,,还没弄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COMS电路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等待你的好消息哦,
另外你认为像这个现象要是查COMS的话步骤能说说嘛?我新手,不太明白,先谢谢了

网友:
先查一下各个电压在说

网友:
coms有没有电啊??还是coms漏电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池是有电的,COMS漏电?
前天刚从基地购买了主板测试卡,等到手后插上检测卡看看先

网友:
不开机跟CMOS是否有电应无关系,最好找下规律再想办法

网友:
电池有电没,插个数码查一下。

网友:
CMOS电路上开机时是电池供电开机后3.3V供电的转换双二极管看一下是不坏了 。。。要不就是SB老化了。。

网友:
吧COMS跳线针上的氧化层刮一下,换一下跳线冒。反正要吧跳线针冒上的电压修到3V左右。然后再看看

网友:
这两天比较忙,感谢大家的提供的方法,这两天我试着各位的方法走一边试试,谢谢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