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一个512MB DDR1代的条子坏了怎么修?

楼主(2009-01-10):
型号: Apacer(宇瞻) 512MB UNB PC3200 CL2.5
规格: DDR1 双面 16颗
现象: 开机,主板能加电,不自检,黑屏,无警告叫声。换条后,一切正常。该条在其它机器试也是坏的。
用万用表测量一通,也没发现坏的电阻、电容。金手指也擦干净了。
请问怎么修?能详细指教更好
[
]
黑屏

网友:
有可能是SPD坏了,用同型号的重写下试试。

网友:
个人意见 仅供参考
刷 吧 SPD 问题居多 然后就是兼容性问题DDR多少的啊 看看你的主板支持不

网友:
SPD摘下去试一下,没有SPD一样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SPD摘下去试一下,没有SPD一样能用的
摘下来真的能用吗?没试过,我有好几条HY的条子都找不到合适的SPD,用型号接近的刷了都不行,能开机,但启动就报错。用DDR测试卡,检测颗粒没问题。

网友:
可能是受潮了 有个方法就是用吹风机吹下

网友:
用其他的相同条子同时装上 说不定可以过得 过了后用rst检测 如果没有检测到问题就是spd坏了 如果不亮的话多半是内存短路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
因为受设备条件限制,刷SPD实现不了,
用好条子带不起来(不启动),RST软件没法测
试试去掉SPD
[
]

网友:
电容不短路的前提下应该是SPD和显存有故障了,不排除PCB板坏,可以用专用测试卡测试!

网友:
可能有显存坏
用RST扫看 有没有坏

网友:
没有SPD一样能不能用还要看你的主板是什么芯片的呢

网友:
Apacer(宇瞻) 是终生保修的,找个经销商换,不修了

网友:
拔下了就检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