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30不显掉电

楼主(2009-01-10):
机子到手上的时候是别人修过的,开机后过二三秒钟就掉电,接外接显示器开机不掉电,显示正常,拆开机后测屏的供电发现F5开路,换一保险后,供电正常,再开机的时候还是掉电,但有LOGO画面出现,确定是屏上的问题,拆开屏后,用机上的高压条点测机灯管,开机灯管能亮,不掉电了,满怀信心地把屏拆开,把灯管换了,开机的时候却又掉电了,用自制高压条测灯管能正常亮,不会掉电,难道是高压条有问题,重新换一原装T30高压条,再开机,显示不掉电了.装机后开机试机,能正常显示,但是报0187/0191的错,提示按F1,按F1后进进入BIOS,重新恢复到初始设置,但重新开机后还是一样的现象.这种错一般都是资料不匹配所引起的,打电话问客户,客户说别的地方给他换过一个内存槽旁小IC,听了他的话,再仔细一看,原来是密码IC被别人动过,可能没有装回原来的IC.因为没有编程器,所以到别的修机的地方找了一块T30的料板,把料板上的密码IC取下来换上去,再开机OK.能进入系统了.,

网友:
学习一下 又是一种新现象,我原来修过 做NB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