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686nu不加电!

楼主(2009-01-10):
我有个富士通686nu的本本,开机加不上电,走线路发现一个管子不通(Q41),该管子的控制信号是有MB3879的24脚(芯片定义OUT)给出的,控制电压竟然达到19V,现在怀疑是MB3879不良造成的!请大侠赐教!
芯片

网友:
是不是供电管坏了,输出电压不够,控制集就会提高电压

网友:
很有可能是供电管坏了,找不到替换的,所以最后放弃维修了!谢谢解答!

网友:
我发现我的知识太少了。。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