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哪位朋友帮我看下MS-7036的针脚定义

楼主(2009-01-10):
朋友拿来个板,开不了机,板子上没标针脚定义,早没说明书了。试着短接也开不了机,郁闷死了。板子是V星MS-7036的,也没好板对比,只有麻烦哪位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具体的针脚定义。

还是开不了机,短接绿线可以,看来是开机电路的问题,继续检查中。。。

网友:
有万用表的话,用万用表量一下各针脚的电压,一般有一个针脚有待机电压是+5VSB左右。。就是开关针。。。

网友:
上假负载 把绿黑线短接

前提是确保主板没有短路的地方
强制开机看看主板能跑代码不 如果开不了机就查供电吧 估计主板有问题 如果想试着短接的话 1 2 一种 1 3 一种 看看主板的PCI 和CPU 附近 应该有说明的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一般电压在3-5v之间.你自己测量试试吧. 祝你成功.

网友:
7036 FRONT PANEL引脚定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