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坏会导致不过内存吗?

楼主(2009-01-10):
我有一快杂牌478针主板,上cpu诊断卡跑00-be-bf-c1-05-0d就停住了
这是内存没有过吧,于是把内存相关电路都差了一遍,都正常
然后刷了bios故障还是一样,接着没有办法了把IO也换了,却还是一样
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了,于是把cpu座上盖打开发现cpu座里面的弹片有好多都变形了,有几个还断了一边
会是这个问题造成的吗?
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据你所说的,座子是肯定有问题的,也有可能是座子引起的跑0D,但一般从05-0D过了就到跑41报BIOS问题.见意还是先换个U座.....

网友:
478主板CPU座经常会出现空焊 重做下就OK

网友:
CPU是有针脚连接内存的,所以U座有问题确实会引起内存不过
平时我们看检测卡,它跑码的结果只是告诉我们在哪方面可能有问题,而不是告诉我们哪个东西有问题
内存不过,就是表示内存方面有问题,而不是指内存本身有问题,凡是与内存有关的东西都会有可能引起内存不过。比如内存本身,内存槽,北桥,CPU方面,内存工作条件,内存相关电路上的电容电阻,IO等等~~~

网友:
我的有时候也是跑到41后蜂鸣器就开始报警,可一多半是跑的0d就不跑了,就过41过了两次

网友:
如果从外观上就直接看出了U座的针脚出问题
那肯定要先换了座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