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虚焊问题怎解决?

楼主(2009-01-10):
这张已经是第三块了,前段时间收到两张主板,一张是AMD754的,一张是815EPT的,上AMD的那张七彩虹主板集显卡,能正常跑码到7F,按键盘F1键后可以跑完,但就是没显示,按压北桥开机可看到闪烁屏显,很明显是NB虚焊了吧,因没有专门专业的维修台,只有一把大风枪(热风枪),加了松香在四周,从底部加热,直至用镊子轻轻推动NB能复位,待冷却后上电,发现不跑码了。怀怀疑没加热好,于是重做了一次,这次在NB顶上加上1元的硬币,加热到可以轻微推动后停止加热,冷却试机,发现风扇转一下即停,晕啊,已经短路了。

第二张815EP板,故障是有时能正常触发启动,但有时触发不跑码,多方检查后怀疑北桥问题,于是也便用大热风枪吹,情况跟前一张板情况完全一样,第一次加热后完全不跑码,第二次加热后短路。报费两张主板。

现又有第三张815主板也是NB虚焊,故障情况,有时开机触发不跑码,压NB可开机跑码正常,windows正常点击关机但不能关闭,或是重启或是不断电。

请问如何才能把NB虚焊的情况处理好?(使用大风枪)

网友:
BGA是必要的工具,不然就搞不定好多事

网友:
我也用风枪试过,跟楼主说过的一样.想不出好办法.

网友:
哈哈,LS的朋友,看来这情况不止我一个哦,都试了两张主板了,现在这张不敢试了,但看到人家用这个也可以修好,不知怎解?

网友:
光是用风枪吹,我也吹坏了好几片北桥,

网友:
用风枪吹只能加焊,而且还要注意温度.换那肯定还是要用BGA工具了

网友:
我现在也只是想加焊,不打算重植做BGA,只想把虚焊问题搞定就OK。

看到坛子里很多高手用电炉,用大风枪都能把NB搞定,而且成功率都很高。不知有否技巧?

网友:
用BGA设备成功机会高,用风枪就是靠天吃饭。

网友:
BGA  太贵拉

网友:
一块815板子,再用风枪试试吧,希望楼主能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
不要轻易怀疑南北桥的BGA的虚焊和损坏,那样会反主板搞报废,要从多方面找问题,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不然修好的板子没有搞坏的多

网友:
加焊时要 在上面加个轻点散热片 要好点

网友:
BGA机太贵了,还是练好热风枪吃饭好,因在这些地方做BGA的不多,

不知前面做的两张主板是锡珠短路?还是NB内部过热烧坏短路?

网友A:
我建议在主办下面加个锡炉这样一来可以防止主办受热变形,还可以提高成功率,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还是一个老师傅教的。

网友:
主板要修,还是要看价值的,一块差一点的845主板,收过来也要15左右,没有修过也就60元了,你们说换一下桥值不值啊?

网友:
熟能生巧。。就是这个原因。没有别的。多试。就有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在主办下面加个锡炉这样一来可以防止主办受热变形,还可以提高成功率,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还是一个老师傅教的。

底下放个锡炉? 那热风枪从那里吹?  上面?

网友:
用BGA焊,这样更稳当

网友:
只要能有效防止主板变形,再配上合适的温度就够了
但是这个是个技巧性的活,要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