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V主板不触发

楼主(2009-01-10):
今天接修一块杂牌845主板,为不触发。过手后一眼发现5个电容爆了。把电容成换后,还是不触发。短接绿线可以上电,但十多分钟后电源保护停电。对开关针,电池,32K晶振,IO到南桥和南桥到IO都查了一遍,结果是全都正常。用夹子猛碰开关针,风扇能够转。这时想到了有些板不上CPU不会工作,于是上了CPU,但还是不转,而且CPU发热也快。由于贴子看多了,知道CPU发热快很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找一只6614的代换后故障依旧,重新找一只6302的代换后故障排除,为什么代换两只,因为有6614和6302在一起,小弟不知道那一只才是电源管理芯片,所以代换了两只。这时把CPU拿掉也可以上电了。在这里,本人心中有一个问题搞不懂,为什么6302坏后会出现不能触发。

网友(2009-11-14):
那是IC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