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表丢失

楼主(2009-01-10):
大哥们,求助。
笔记本串口硬盘,分区表丢失用什么软件找啊。PC3000我没有哈。推荐其它软件,谢谢。。急急

网友:
disk genius 试试

网友:
用软件的话可以用易我和diskgenius试试,最好还是用winhex进行恢复,不过要掌握文件系统的知识。

网友:
winhex好像有点复杂哦,
diskgenius的功能和DISKGEN是不是基本相同哦。

网友(2009-08-26):
用易我分区表医生

网友:
分区表医生就能行  很简单的

网友:
用DISKMAN就可以恢复

网友:
有Fdisk /mbr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