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0花屏 做过显卡

楼主(2009-01-10):
前天接了台DELL  6000客户说玩魔兽时花屏
接过来就加焊了显卡  我晕啊 还花

网友:
思路不清晰,再这么弄你的卡就得废掉,先用软件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怕费掉   才请教各位大峡

网友:
X300的显卡吧,有独立128显存的,换过没

网友:
客户不换啊  郁闷

网友:
没思路了

网友:
不换还能怎么了?元件坏了,还不让换,楼主你可以叫客户买台新的了。

网友(2009-09-22):
要不行你就再作一下显存显卡。。根客户说好了。。要不行就拉倒被。。不行就换显卡板

网友:
楼主有没有外接显示器去测试过呢?
以前我遇到一部也是花屏的机器,一开始也以为是显示主芯片的问题。后来外接完全正常。
原来是显示屏坏。
我觉得楼主的维修步骤是不是马虎了些呢?不定不坏的东西,反而给你整坏了。

网友(2010-03-24):
核心问题  经常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