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1-10):
我家有两台电脑,没用路由器,我在台式机上安装了两块网卡做主机,
笔记本
通过共享上网,但在使用时发现,笔记本接入后,主机总是会自动重启一次。同样的接法我在店里用一点问题都没有,也没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实在是搞不清楚了,有了解的朋友能指点一二吗?
自动重启

网友:
应该是ip或mac的问题吧,查下试试先

网友(2009-05-19):
机器 检查机器

网友(2009-08-05):
你再点用的是同一个笔记本吗 ? 如果是 那是设置的事。 如果不是很有可能是你的机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