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4B2D自检内存死机

楼主(2009-01-10):
磐英4B2D刚开机自检,在内存那死机,重启多次才能进系统,使用过程没问题。有时候开机就重启,内存我在别的机器测试是好的,主板的问题出现在哪?请教了,谢谢

网友:
换好的内存 CPU 电源 试了吗  电容有无异常

网友:
内存测试电压正常,CPU都换过,电容无异常。

网友:
主要是刚开机出现这个情况,正常使用后关机重启就不会出现。

网友:
清理下插槽

网友:
注意一下内存供电是不是偏低吧。有时候内存供电低了也会一点亮就死,GA和SOLTEK主板最多见,EPOX的主板也见过一次。

网友:
内存供电查了下,正常的。

网友:
测量下死机时和没死机时候的电压变化情况

网友:
刷一次BIOS看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