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7C3方正液晶显示器无高压输出,灯管不光。

楼主(2009-01-10):
各位师傅:方正Q7C3的液晶显示器无高压输出,查到务TL1451ACN9脚无电压,Q757I不在工作状态,连接驱动板的BLT ON端的R756 22KR的电阻无启动电压。人为在此加上5伏电压,Q757、Q761都已在工作状态,IC751 TL1451ZCN的9脚有14V,还没高压输出,灯管不光。不知为什么?由于没TL1451ACN的原理图,不懂脚号作用,不知正常下的电阻、电压值,没法修。各位师傅帮帮下,有资料传给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
这个是明基代工的机器,在实际维修当中,Q7C3的TL1451是直插封装,这个IC的损坏比例,1%都不到,所以,对于BENQ的故障,还是先从通病下手,这样会走少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