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铁甲勇士开关电源奇怪问题(已修好)

楼主(2009-01-10):
一台世纪之星铁甲勇士开关电源ST-ATX325, 在冬天气温低的时候,接通电源后没反应,但有310V直流电压和+5VSB电压,短接绿黑二线,风扇就转动约45度后停止。松开后再短接绿黑二线一下,风扇就又转动一下,只要短暂接通绿黑二线一下,风扇就转动一下。如果用电吹风对着线路板吹一会,再接通电源一下就启动起来了,一旦启动就不会停下来。但不知道是那一个元件“怕冷”,有哪位高手知道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很可能是输出电容容量不足.

网友A:
电源里面怕冷的基本上就是带有电解液的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里面怕冷的基本上就是带有电解液的电容了

310V整流的电解电容偶已换新,但问题依旧,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5、+12输出端的电解电容吗?谢谢!

应该是这个位置的, 还有一个1~10uF 50V的小电解电容也考虑一下,这个电容失容往往影响启动.

网友C:
如果实在不懂
就按我的做法,先把里面的电容全换了
不行再找别的原因

网友D:
把这个电容换了吧。

网友:
短接绿、黑线后量一下494的第4脚电压,如果高电压就是保护了,顺着4脚往上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实在不懂
就按我的做法,先把里面的电容全换了
不行再找别的原因

照办!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这个电容换了吧。

照试!谢谢!

网友:
把+3.3、+5、+12、-12输出端的电解电容全部更换后,故障排除。谢谢各位热心的维修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