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14V电压有17V

楼主(2009-01-10):
一台美格19寸液晶显示器,(使用9个月)采用4灯管,通电后显示MAG字样后马上保护,指示灯为绿色。测量电压接驱动板有17V,(板子上标示是14V),不接驱动板有14V,5V正常.无虚焊,供电电容和管子测量正常,电源芯片是TL494,因为手头上没有高压条,无法测试灯管。搞不懂接驱动板为什么电压会升高,平时一般接驱动板电压会降低。这台显示器会升高?客户描述以前也有不亮的时候,但是把电源线取下从新插上有可以显示了,现在是完全保护了。(已经修复,维修站重写资料OK)

网友:
这个是晶冠代工的电源板,空载电压偏高,这个基本上正常的,这种机器,一般就是换电容的多~~~~~~~~~~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机子,是灯管有问题了,换新的就行了,

网友:
谢谢回复,我感觉是灯管问题,但是才用了几个月,灯管就那么容易坏?

网友:
直接把1脚和16脚对地看看,这两个为保护脚,如果不行了再考虑高压板个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