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915重启

楼主(2009-01-10):
我现在有两块Intel915主板,送来时不开机,我上电跑了下老是跑到28 25 然后就跑34重启,反复如此,只要不断电就一直重启,有时死在34,不知道怎么修请高手指点。该板是新板,用不到两个月。不上内存就不会重启,跑到内存就停下。

网友:
那就和内存的关三,检杳内存及内存相关电路。。。

网友:
把显卡插上去试哈  我遇到过一块INTEL主板不插显卡不过内存,估计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量过内存各电压都正常,连电源控制芯片都换了,就是不行呀,说明是过了内存才出现的问题,因为内存不上时会停在那,可是上了就会重启。奇怪的是这个重启只是BIOS这边重启,因为我量了重启时CPU和内存、PCI的电压都没变,就只有BIOS的一个角变。但遗憾的是我换了同型号的BIOS也是依然重启。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换过BIOS了,但是不起作用呢

网友:
换cpu内存试一试
换内存槽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