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不跑码

楼主(2009-01-10):
昂达N61G、七彩虹NF4G7之类主板,结构类似,因为上市时价格便宜,有很多网吧在使用。从故障情况看,多半出毛病后不跑码,本人感觉大多都是北桥虚焊,是否判断有误,有何解决高招,想听听各位英雄的看法,谢谢。

网友:
这类主板,桥空焊的很多很多。

网友:
你使劲按住桥就可以知道不知道虚焊了.这种桥容易虚焊.遇到这样的主板,我就先加焊桥...

网友:
七彩虹   c.nc61-m2 v1.5  这款也容易北桥空焊.但是这款的官方BIOS刷了内存不过 一直都在C1不过.不知道你门遇到过没有.

网友:
桥容易虚焊 按住桥就可以知道不知道虚焊

网友:
NF芯片组都容易空,桥太热了,是NF芯片组的板通病

网友:
华硕主板,开机自动进入BIOS。

我有一块华硕主板,型号为K8N4-E SE,一开机自动进入BIOS,提示如下:
                        Message confirmation
     The system intruded,chassis opened or tempered before,Please check the system
        BIOS也用编程器更新过了,结果还是一样,不知该如何解决???

网友:
先查查南桥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查查北桥电压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才能考虑桥虚焊的问题!
个人认为也有可能是北桥供电管(MOS管)被击穿,导致北桥电压不正常.

网友:
多是北桥虚焊/RT9202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