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声卡打不上

楼主(2009-01-10):
清华同方集成sis7012声卡,先装主板驱动,再声卡驱动,文明书上要求在ALC201文件里执行安装声卡驱动,但在安装盘上只有ALC文件,不过安装顺利进行,完成后,管理器无不正常设备,声卡显示AC97,一切显示正常,就是没有声音!
有软件查到到声卡芯片是SIS7012,于是上网到一个驱动,安装后,还是不能正常发音!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驱动不对,最先装SIS7012声卡,再装主板

网友:
学习了,中国主板基地真好,谢谢。

网友:
新年快乐!努力学习。下了,谢谢.

网友(2013-12-25):
           出现这种现象大多是主板拆出机箱安装调试,或是没有插接好机箱上的前置音频插接线所造成的。表现为在“设备管理”窗口中,所有设备驱动正常,音频设备项中的AC97音频设备也无异样;怎样更换声卡驱动也无用,用万能声卡驱动、驱动精灵同样不灵。实际上,你若用声卡自带的管理程序检查设备接口,就可发现问题,接音箱的接口显示一个大问号,这说明音频输出与外接插口断路。即音频输出部分有硬件断路。

网友:
         老主板凡是有sis7012字样的声卡,都是早期的AC97规格的PC音频标准。HD Audio 是在它之后的新标准,也就是现在使用的音频标准。它们在主板上的10脚音频插座的定义是不同的。AC97标准的主板,如在机箱外调试,必须将插座上的5、6针脚短路、9、10针脚短路,芯片输出才能与外插口连通。不然你再装驱动也没用,实际上你的驱动是装好的。而HD Audio 标准的主板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标准设计为软件自动识别外接音频设备,与前置音频接口没有直接的硬件(通断)连接问题,自然也就不会驱动装好了也无声的现象啦。

网友:
            上传两个音频标准的主板插座针脚定义图,以方便大家调试。

网友:
用驱动精灵,驱动人生看看!!

网友(2014-04-16):
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SLC655的芯片,